能自行发脉冲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4-12-10):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网络网络伺服:
伺服电机的定位不须要接收上位机的脉冲,完全通过通讯方式受上位机控制,反映电机当前状态。
1: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进行双方向、不同速度的点动运行;
2:电机定位的角度、距离(可以是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可通过上位机修改,并且启停均受上位机控制;
3:上位机任何时刻均可停止电机转动,包括禁止使能;
4:驱动器要实时向上位机反映当前的状态,定位完毕要给出相应信号;
如果有人用过的话,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想用 上位机 做通讯,也得看是否有与其通讯的驱动;
就目前而言,貌似还没有的;
但不明白,为什么排斥使用 脉冲呢??
你要用 上位机控制相关 伺服,无法就是用 上位软件 通讯PLC、单片机之类就可以啊,
当然选用 成熟方案比较好;

网友B:
如果相应要求不搞,直接485就可以了,要是要求很高就用总线定位模块,加QQ聊461946157

网友C:
三菱的伺服可以用串口控制啊,具体见它的手册,我用VB写程序控制过,控制三台伺服驱动器,

楼主:
我并不是抗拒用脉冲进行定位,只是有时候一台机上有好几台伺服但一般的PLC只能带2~3轴,轴数多一点的价格又贵好多了。所以看看有没有不用接收脉冲就可以进行定位的伺服驱动器了

楼主:
3楼的能具体说说三菱的哪一个系列的伺服有这方面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D:
用通信的PLC比发脉冲的PLC贵不止几倍的价钱,三菱的Q173Hcpu 要2W 多 最大可以控制96轴 西门子D445 也要3-4万
485不能实现你全部的功能

QQ:84818626

网友E:
schneider canopen lexium 可以达到你要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