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出个点子,油缸私服阀定位

楼主(2014-12-10):
油缸用伺服阀定位,能够做到精确至正负5个丝吗,有没有朋友做过,谈谈经验

网友A:
我用的的设备是精确到1MM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

楼主:
油压机上用的,压铸汽车轮毂,压力在160bar左右,我觉的0.05mm这样的精度应该不能达到吧,

网友B:
用光栅尺来测量。

网友C:
见过一套博世的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D:
精度要看你整个系统,不是只看一个控制部位

QQ:84818626

网友E:
伺服比例阀、光栅、加一个系统

网友F:
可以的,在那儿

网友G:
这个精度要综合分析,首先你得机械结构的精度,其次你得油缸自身的一些原因,再其次是电气控制精度

网友H: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