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485-BD与变频器

楼主(2014-12-10):
怎么确认PLC与变频器通讯成功?

网友A:
让PLC控制变频正反转,频率增加减少。如果可行就是成功了。

楼主:
您有用森兰SB70的变频器吗?按森兰技术的方式,始终通讯不了啊
电气法师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网友C:
只要通讯上就可以进行读和写操作

楼主:
485BD做RS485两线制的话,SDA和RDA短接后引出一根线接变频器485+,SDB和RDB短接后引出一根线接485-。这样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