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有输出电机不能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10):
今天公司有一台ig5A变频器启动正常,且有输出,频率从0赫到50赫加速都很正常,电机听声音也从低到高,与正常电机启动的声音一样,只是转子没有转,用手轻轻扭一下转子就可以转起来。请工控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换一个电机试一下,或把电机接到工频上试一下。

网友B:
电机单相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单相运行

网友D:
转子没转还有声音?找个探针听听电机里面有没有转动的声音,我见过电机轴断了的,通电电机有声音,但是不转,后来打来一看,是电机轴从轴承后面断了,也有可能是皮带轮上的键脱落也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设备工艺允许的话建议楼主直接接上工频电源试试看,很容易判断出哪部分出现问题。
电气法师

网友E:
检查线圈是否缺相,要么就是相电压有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缺相

网友F:
缺相,变频器早就报警了,还能还起来。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电机是好的,驱动也是好的,今天换了最下面的主电路板问题就没了出现了。明天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G:
参数设定错误吧 或者变频器容量低于马达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