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这个要求里面的 3 和 4   ,  我怎么觉得自动的话   也是要手去弄限位开关的?     注:文件里有完整的实训要求。

四、    控制要求
1.    总体控制要求:电镀生产线采用专用行车架,行车架上装有可升降的吊钩,行车和吊钩各有一台电动机拖动,行车进退和吊钩升降由限位开关控制,线定为三槽位,依次完成酸洗、电镀、清洗过程。
2.    工作过程为:启动后,吊钩由下向上移动,遇到上限位后,行车从左向右移动,到3号限位开关后(中间遇到1号和2号限位开关不响应)停止,吊钩下降,碰到下限位开关后停止,工件放入镀槽,酸洗10秒后,吊钩上升,遇到上限位开关后停止,停放15秒后,行车左行,在2号限位开关刚好弹起时,停止,吊钩下降,遇到下限位开关后,停止,电镀20秒后,吊钩上升,遇到上限位开关,停10秒,接着左行,在1号限位开关弹起时,吊钩下降,遇到下限位后停止,放入清水槽清洗10秒,吊钩上升,遇到上限位后停8秒,行车接着左行,左行1秒下降。
3.    中间过程由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限位开关由钮子开关模拟,需手动。
4.    合上自动开关,则系统开始自动运行。
5.    启动前,左限位开关拨到上面,行车处于原点位置
五、    功能指令使用及程序流程图
1.    移位指令使用

X0000由OFF→ON变化时,移位指令将D•左移n2位,将S•的数据移入D•的低位。移位长度n2≤ n1 ≤1024。

六、    端口分配及接线图
1.    端口分配及功能表
序号    PLC地址(PLC端子)    电气符号(面板端子)    功能说明
1        X00    SD    启动
2        X01    ZD    自动
3        X02    SQ1    左到位
4        X03    SQ2    上到位
5        X04    SQ3    下到位
6        X05    1号    清洗到位
7        X06    2号    电镀到位
8        X07    3号    酸洗到位
9        Y00    ML    左行
10        Y01    MR    右行
11        Y02    UP    上升
12        Y03    DOWN    下降
13        Y04    D1    等待清洗
14        Y05    D2    等待电镀
15        Y06    D3    等待酸洗
16        Y07    SX    酸洗
17        Y10    DD    电镀
18        Y11    QX    清洗
19        主机COM、面板COM接电源GND    电源地端
20        主机COM0、COM1、COM2、COM3、COM4、COM5、接电源GND    电源地端
21        面板V+接电源+24V    电源正端

七、    操作步骤
1.    检查实训设备中器材及调试程序。
2.    按照I/O端口分配表或接线图完成PLC与实训模块之间的接线,认真检查,确保正确无误。
3.    打开示例程序或用户自己编写的控制程序,进行编译,有错误时根据提示信息修改,直至无误,用SC-09通讯编程电缆连接计算机串口与PLC通讯口,打开PLC主机电源开关,下载程序至PLC中,下载完毕后将PLC的“RUN/STOP”开关拨至“RUN”状态。
4.    打开“启动”、“自动”开关后,系统进入演示状态,调试电镀生产线控制程序并观察自动运行模式下的工作过程。
5.    关闭“启动”、“自动”开关,将开关“SQ1”打开;开关“SQ2” 、“SQ3”、“1号”、“2号”、“3号”关闭。
6.    打开“启动”开关,系统进入现场模拟工作状态。按照控制要求的工作过程拨动开关。观察单步模式下的工作过程。
7.    关闭“启动”开关, 系统停止运行。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呢?

   就是要自己写程序的啊,   我题目中的3 4 不太理解。你能帮我看看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引用楼主leslie1994于2014-12-10 21:21发表的 电镀生产线控制。 :
这个要求里面的 3 和 4   ,  我怎么觉得自动的话   也是要手去弄限位开关的?     注:文件里有完整的实训要求。

哈哈!你这个简单了,我们新购一条电镀线,4台天车,上百个位,据说在调试过程中4台天车还互相打过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个简单了,我们新购一条电镀线,4台天车,上百个位,据说在调试过程中4台天车还互相打过架呢.

镀锌线吗?可以上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镀锌线吗?可以上个照片看看吗?

不好意思,那个车间不归我负责,平时进去下都搞得很严的,毕竟里面是特殊场合.不允许拍照的.听说是一条自动滚镀线吧!我没接触过电镀设备,但听说几台天车之间的程序没写好,居然偶尔会撞车,我就搞不懂,就一些逻辑关系还理不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那个车间不归我负责,平时进去下都搞得很严的,毕竟里面是特殊场合.不允许拍照的.听说是一条自动滚镀线吧!我没接触过电镀设备,但听说几台天车之间的程序没写好,居然偶尔会撞车,我就搞不懂,就一些逻辑关系还理不顺吗?

会撞车估计定位没有做好,或者有干扰影响了定位正确性,我是做电镀程序的,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撞车估计定位没有做好,或者有干扰影响了定位正确性,我是做电镀程序的,业余的

2天车之间能不能装个距离检测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撞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