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列数学运算、子程序的调用

楼主(2014-12-10):
最近在看公司三菱Q系列的程式,其中涉及一些数学运算,以及一些子程序的调用、多重循环、模式的选择。是把它们翻译成C才能比较好看懂。若是看梯形图的话,真的好难看懂,甚至完全看不懂。。。。请问题各位大神你们是怎么写这些东西或是看懂别人的这些代码段的。因为要梯形图翻译成C的话,还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网友A:
那你直接用支持c的cpu

楼主: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有一种高效的方法能写出适用的程式,或是读懂别人已经写好的程式。用梯形图来读的话对于我来说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我对PLC不是很熟(相对于C),还有就是梯形图太占屏幕了,可能整个屏幕就只能显示那么十几步的信息,但是用C的话就能显示得多了!我还是个对工控产品的初学者而尔,很多都不是很懂!人啊总是想走自己以前走过的路,因为自己在学校里学的是C而PLC什么的逃的课估计太多了。。。在公司后知道什么是X点,什么是Y点。。。。

网友B:
有ST语言,现在的欧系PLC基本支持,比较接近高级语言。
但有些逻辑关系用梯形图还是更方便和易于理解,各有优势。
关键在于理解PLC和PC的运行机制的差异。

网友C:
Q可以支持ST语言的,ST有点类似C语言,都是打代码,声明变量这些,但是这是软件上实现的,编译后下载到QPLC 上载后也全是梯形图的,三菱这个可是有点忽悠了,做得不好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