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原装USB MPI编程线到底能不能连200PLC

楼主(2014-12-10):
如题,吃完中饭一直搞到晚上也没搞通,MPI灯狂闪USB指示灯慢闪,就是搜不到200的站,有用过的说一下怎么搞的。

网友A:
绝对能连接的,检查你的通讯设置和是否200的通讯口自定义了。如果硬件是正常的。

网友B:
如果是原装 PC ADAPTER USB 那种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就算后来改过来的连200也不稳定,监控过程中会自动断开

网友D:
转换器上有MPI/PPI选择拨码开关么?有的话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不如拿个USB转485的好用!

网友E:
我测试过用mpi方式和ppi方式,都能够连接的。

楼主:
用过的的大侠说一下怎么设置的么,PLC默认的9600,地址2 软件是选择adapter pc(ppi)么,原后点搜索,编程线的USB灯慢闪,MPI指示灯快闪,软件一直显示正在搜索,PLC可以肯定是好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在XP WIN7下都试过了,情况一样,线放了两年没用过了的,但三个指示灯都亮,应该没问题把,这个线咋判断是不是原装的,发几个图片,懂行的个判断一下。

网友F:
这个看上去是国产所谓8代的兼容线,好像不是原装的,应该还算可以。

网友C:
选PC/PPI cable 吧,我很久没用这线,以前连过,不是很稳定

网友G:
原装的话一定可以的

网友H:
PC Adapter ( PPI)
如图

网友H:
这根线好像还要装驱动的,但是如何装了STEP7 V5.5或者其他版本(不包括S7-200用的V4.0),应该就不需要了。

网友I:
非常可以。

网友J:
完全可以!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K:
我用的是原装的 2380元一条的 链接200很好用的啊 你设置的PG/PC接口是否正确,PC Adap ter(PPI)这个要与PLC的波特率一致 如果是PPI电缆就要设置为:PC/PPI cable (ppi) 这个可以自动搜索PLC的波特率
永远年轻

网友L:
可以的啊,PPI直接连就行

网友M:
我记得适配器固件版本低好像不支持PPI,要不把固件升级看看。
盟主

网友N:
可以啊 我就选PPI,昨天刚连的。正版PC ADper,一开始用MPI没连上 我用的是226cpu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转换器上有MPI/PPI选择拨码开关么?有的话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不如拿个USB转485的好用!
=========================
USB转485的下载线缆有吗?我没用过。

网友O:
STEP7 版本高不用安装驱动程序
我用的5.5

网友P(2015-01-27):
这个不支持自动搜索波特率,你要手动换成19.2试试

网友Q:
能连接的

网友F:
可以连的。

网友D:
USB转485的的转换器,增加一个出口换公口的9针头,仅38线就可以的那种,
功能与西门子的200编程电缆相同,价格么--好厂家120元到顶了吧。
我使用的很好

网友D:
给你个西门子的网站,看看你的编程电缆及驱动是否满足要求。
肯定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objId=21226394&objAction=csOpen&nodeid0=10805397&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

网页上点击产品信息可以看到与你的编程电缆型号相同,那只要有新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K:
我一直是用原装的,如果你的PLC是西门子200,或者国产CN,那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设置要注意,PPI电缆设置为PC/PPI acble(PPI)通讯波特率随便设置就可以,PPI电缆可以自动搜索PLC波特率。如果你用的是MPI电缆就要设置为PC  Adapter(PPI),并且设置波特率,MPI电缆不能自动搜索波特率,所以你可以对三个波特率都试一下。如果你的PLC是国产仿制的(如深圳新泰、红太阳等)用MPI电缆就不能建立通讯
永远年轻

网友R(2015-11-16):
看高手讨论,真实长见识

网友S:
联成铸造设备程序
附件: 联成铸造设备程序.rar (4 K) 下载次数:6

网友S:
西门子PLC与变频器0-01伏调速铸造设备程序

网友S:
西门子PLC与变频器0-01伏无级调速程序

网友S:
节能油枪试作品触摸控制(002)
附件: 节能油枪试作品触摸控制(002).rar (3 K) 下载次数:2

网友S:
节能油枪试作品触摸控制(002)修改

网友T:
我以前用pc adapter usb连s7-222cn,可以的

网友U:
绝对能连,选PPT

网友V:
你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过你同样问题,我也摸索了2小时才通信上,我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W:
我的也和图片上的一样,你们说的带转换开关的还没见过那位大哥在用可否上图一看,详见见真正的原装

网友X:
可以,必须使用300原装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