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W变频器 配多大的塑壳断路器合适

楼主(2014-12-11):
5KW变频器 配多大的塑壳断路器合适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A:
25A或者32A

网友B:
应该根据负荷来选择,如果电机也是5KW,额定电流大概在10A左右,那么断路器的选择在1.5-2.5倍的额定电流,大概是15A-25A,所以选择25A的较合适!

网友C:
17-24A比较合适。

网友D:
16A,保证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tinima)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这要看变频器的最大允许电流是多少,断路器的选择为装置电流的1.5-2.5倍

网友G:
支持4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