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为什么不能运行???

楼主(2014-12-11):
新装的STEP7 V5.5,为什么不能运行提示“不能建立与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的连接<0x0000274c>???这是怎么回事呀??第一次遇到??重新装了好几回都不行。

网友A:
估计是授权没装好

网友B:
把授权管理器卸载了重装。

网友C:
把授权换个盘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D(2015-06-25):
貌似是被电脑优化软件关掉了服务,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E:
进入计算机的服务里面 找到这个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服务 设置为自动启动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F:
5楼正解,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学习了!我的装上没问题!

网友H:
5楼正解

网友I(2015-12-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5楼的办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