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这样可行吗?有人这么用吗?效果怎么样?台达B2的驱动器

网友A:
可以的。。。。
不知道同步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B:
我们一直就用这种方式来做,同步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台达的我没用过,但是三菱的我经常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D(2015-02-21):
有例吗发个上来看看

网友E:
速度慢可以,如果速度快有加加减速应该不会很同步。数控系统中有专门选配同步轴功能的

网友F:
干嘛用b2-a2有龙门同动功能

网友G:
有人试过吗好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