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11):
三菱通讯模块,FX3G-485-BD做RS485两线制的话,SDA和RDA短接后引出一根线接变频器485+,SDB和RDB短接后引出一根线接485-。这样接对吗

网友A:
三菱通讯模块,FX3G-485-BD板与变频器通信要接4根线的啊

网友B:
不懂,前排学习学习...

网友C:
可以的但程序里要注意接受到的是第二次数据的才是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