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关于设备上的漏电开关要求

楼主(2014-12-11):
现在公司新招了一名负责安全的负责人,他提出我们的很多非标设备的电源开关都不符合国家安全设计要求。大部分设备都没装漏电开关,要求安全改善。设备上大部分都装的是空开而不是漏电开关,不符合国家安全规范设计。请问做电控设计的专家,哪些设备是需要安装漏电开关?设备三相功率不平衡时,在设计时要哪一种三相漏电开关?漏电流大小有啥设计选型要求?在哪些控制负载前段要装漏电开关?谢谢!

网友A:
说一下,貌似没有说机台必须要有漏电。机台配电的话主要设备安全,其次是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空开可以的。人身安全,工业设备主要体现在接地可靠,其次是控制电源可用漏电,但是一般用隔离的比较多。让然对于特殊的设备要特殊处理。比如可嬉戏的喷泉泵,于外壳接触加热器等

网友B:
应着眼在接地和接零上。

网友C:
小日本的机器都没敢说装漏电开,他们一定要装,你就装吧

网友D:
你公司管安全的是理论派。

网友E:
设备可以不装漏电开关,但是接地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F:
装漏电开关,当心设备开不起来。变频器一送电,漏电开关就跳闸,等着看好戏吧。

网友G:
占楼看戏了;和安全说下,进户装个漏点就可以了嘛。

网友H:
到底要装不要装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
我单位的有几个设备总开关是装漏电开关的,而其他的分开关是用空气开关,其中220V控制电源是用380/220隔离变压器取得的。漏电开关应采用躲过启动峰值电流的。但只要是设备上单相接地或用单相回路,马上跳闸。

网友J:
f非常容易跳闸啊

网友K:
如果有变频器还是不要装漏电开关了。

网友L:
楼主这是在深圳吧。深圳安监办要求就是这样的。设备必须装漏电开关,而且大于一KW的设备还不能多台共用一个。

网友L:
有变频器不一定都会跳闸的,我们公司的就没跳过。变频器有东元,有台达,还有其它牌子。不会说因为有变频器就老是跳闸的
电气法师

网友M:
你们那的安全员懂不懂电啊,不是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安装漏电,地线一定要接,而且要可靠,装变频以及大功率的用电设备是不能装漏电的,一个空开加一个隔离开关就搞定,何必劳民伤财

网友N:
我在外企十多年了,有些设备还是和欧洲同代的,没有见过有安装漏电开关的,设备的电压一般,除一次电路外,
其余的都是24V的,(通过隔离变压器输出的),像安全门之类的都只是一个触点,没有电压的(电压0V),启动开关,操作按钮等等,
都是24V的,就是用手摸都没有事的(所有的人员都必须穿劳保鞋的),即使是24V搭铁了,空开也立即跳开。从来没有看到过
有触电的。估计是你们那里的那一个部门,在帮助别人推销产品。

网友C:
说起深圳人,老子就一肚子火,太他妈把自己当人物了

网友C:
如何他们一定要装,就让他们选 好型号,你们就负责装好就是了,如果他们连选型都 做不好还做个P安全员,做为一个安全员就应该有绝对的权威,不然就让他们混蛋,别整天牛轰轰只去叫

网友O:
好厉害的安全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是在深圳吧。深圳安监办要求就是这样的。设备必须装漏电开关,而且大于一KW的设备还不能多台共用一个。
你还真是说对了,俺公司就是在深圳。安全部负责人还拿出国家《漏电保护器安全监察规定》
安监总政法 2010 135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242件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所有设备都必须安装有漏电保护装置。只要是和人有接触的高电压设备,都必须装。

网友P:
设备上的电源开关用空气开关或断路器都可以,但一定要接好接地线。

网友Q:
装漏电开关,当心设备开不起来。变频器一送电,漏电开关就跳闸,等着看好戏吧。
很多设备是不能安装漏电开关的,不然就会永无止境的跳电,。。。

网友R:
深圳这边的安监部门是这样要求的。

网友S:
不要忘了,接地也是漏电保护措施的一种啊

网友T:
装过的说说选多大的漏电电流的断路器?

网友U:
正泰的漏电开关,伺服一上电就跳

网友V:
在广东我所见过的比较正规企业都是加装了漏电开关的,毕竟安全第一嘛。关于漏电跳闸现象,我说点自己的看法供参考:有多台设备用电时,总开关用断路开关,控制每台设备的开关用漏电开关,有大到400A的漏电开关,最小的漏电开关好象只有DZ47型的16A的漏电开关。保证经过漏电开关后的零线不能与它前端的零线混用,否则有回路时就跳闸。有漏电开关的设备接零与接地要分开。出现漏电开关跳闸时应先看开关柄停留的位置,有漏电故障时,开关柄应处于中间位(DZ47型为试验按纽弹出),需向下复位才能送电,如开关柄直接跳下可能设备有短路现象。解决漏电故障时应拆出零线,避免误判,因为零线入地也会跳闸。

网友W:
我们厂去年通过的国家强制性安全达标,没进行检查这前先委托第三方进行初检,把所有需整改的项目例出来,都没有要求设备上加装漏电开关,只是要求都要进行可靠安全接地,并要做接地标志。

网友L:
引用 网友U:
正泰的漏电开关,伺服一上电就跳
不是吧,我们用信捷1.5KW的伺服,厂里有21台,400w三菱的4台,都没跳过啊。漏电开关也是正泰的

网友X:
我们给东风日产做的设备都加有漏电开关,用富士的EW50EAG 漏电流30M的,,

网友Y:
你看一下开关电源电路原理图,里面就有关于EMC的处理,
你用泄电开关,只接一个开关电源就会跳闸!

网友Z:
有变频器装漏电开关会跳闸?哪里来的道理,所在厂里的环境比较差,杂七杂八的设备比较多,基本上所有设备都装漏电开关,从几百W,到几百KW,也没有听说有事没有事就跳闸。跳闸都是漏电才跳的,哪有可能动不动就跳闸,安装漏电开关还有好处的。

网友AA:
我正在把公司所有设备在安装漏电开关,安监必须要做到一机一漏,一地,我的CNC和冲床,全部在安装,通电不会跳,正常使用。

网友AB:
供电电箱已经有漏保,如果没有的话安监检查肯定过不了。已经有了再装的话多此一举

网友AC:
如果设备上每一台都装了漏电开关的话那就不要在进线总电源装了,因为伺服,变频,开关电源等都是一些电子元件,并且线路太多总存在一个泄漏电流,要是总开关它开心就不跳闸,不开心就跳,那就一个厂就不用生产了。不过装不装漏电开关个人觉得不太重要,但是对机台的空气开关电流选择好。接地线不能过小,一定要可靠接地!

网友AD:
安装漏电开关应该说是为安全着想,有些水的设备必需安装,有些设备在工作时不能停止时是不能安装漏电开关的应该做好安全接地。

网友AE:
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装漏电开关的,如果是五线制,可靠的接地也是可以预防触电的!

网友AF:
装了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楼主:
工厂供电线路布置零地线,那是供电线的安全设计规范。设备安装漏电开关,那是设备设计的安全设计规范,之间不冲突。设备安装漏电开关其实也是双保护。在很多工厂,当零地线出现问题时,设备上的漏电开关就显得很重要。必定人的价值是至高的。漏电开关老跳闸说明电器质量有问题或设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漏电流大小选错了。不能说这种《安全设计规范规定》有问题。中国人简单惯了,该改改思维方式。

网友AG:
以前安装的漏电开关都拆了···用不起来总是跳,查不到原因

网友AH:
要求装漏电开关的,都是纸上谈兵的

网友AI:
不是所有设备都适合装漏电开关的,某些高速设备突然断电,而且控制电源也断电是很危险的

网友AJ:
学习了,开关也是内容丰富呀
每天都进步

网友AK(2015-01-11):
根据设备的使用条件下可装漏电保护及可靠接地,接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