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直流电机控制管桩离心机,厂家想改成交流电机

楼主(2014-12-11):
我想请教各位要换的话是不是换成同功率的交流电机啊,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控制它 ,转速200R/M 。 因为这个离心机启动扭力很大。同功率的交流电机可以达到相同的扭矩吗?还是换更大功率的交流电机,

网友A: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最大区别就直流电机启动力矩较大可以重载启动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样的功率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的启动转矩大,不能直接替换.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网友C:
最好放大一档交流电机 用矢量变频器拖动 效果好些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放大一档交流电机 用矢量变频器拖动 效果好些
放大交流电机,用软启动启动,变频器估计不行,如果要启动力矩大的话。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网友E:
建议放大一级交流电机和变频器,保险啊!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电气法师

网友F:
估计不行,交流的会报过载,不能乱搞,你换电机还要换变频器,不太靠谱。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海纳百川

网友G:
用132kw的交流电动机差不多能匹配;使用重载变频器;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H:
不太靠谱,如果改变频的话,可能开不起来
下载积分:+2(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网友I:
不建议这样做!!直流电机启动与交流电机启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下载积分:+2(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网友J:
做交流电机从新设计机械减速箱差不多
下载积分:+2(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网友K:
同功率交流同步电机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L:
可以的交流電機跟減速機的選定很重要還有因機構啟動高力距 長時間低頻運轉 減速機選定特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