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跟单片机MODBUS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实现

楼主(2014-12-11):
要实现485通讯,求助大侠指点

网友A:
串口可以自定协议啊 想怎么发送 就怎么发送 要不用单片机加三菱的CC-link芯片设计 走cc-link通讯

网友B:
再怎么加你单片机还不是得写程序啊,单片机MODBUS程序很成熟了,但和PLC通信数据格式上就要注意处理了

网友C:
应该注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