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问题是这样的,我之前有一台设备用的QD75M4,用了三个轴,三个伺服放大器是MR-J2S-B的,我现在想加一台伺服,最新的伺服型号为MR-J4-A,请问题怎么将其与原来的QD75M4连接上,作为其第4个轴来控制

楼主:
这种新旧产品的兼容问题真让人头疼

楼主:
没人用过MR-J4-A伺服放大器?

网友A:
只能用MR-J4-RJ020加MR-J4-T20来代替

楼主:
MR-J4-A的是不是不能用QD75M4来控制?按理说应该可以啊
lishunlong86

网友B:
没有用过QD75M的简易运控模块,你要确定QD75与伺服的通讯方式,如果是SSCNET方式,你可以用J4-B系列代替(用MR Configurator2将其转换成J3模式)即可。J4-A系列需要发脉冲才行;貌似QD75M不可以发脉冲的,上面的接插件应该是接限位信号等;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搞个手册看看!

网友C:
必须还买J2S-B的驱动器,
A的驱动器是脉冲形式的,只能接QD74P跟QD75D。

网友C:
引用 楼主:
MR-J4-A的是不是不能用QD75M4来控制?按理说应该可以啊

做技术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按理说,这个说法,
1,三菱是A是脉冲形式的,M4是SSCNET通讯的!不行
2.J3-J4的B是光纤通讯,跟J2S的金属材料的通讯完全两回事,
至于J4-B-RJ的特殊驱动器加T20的模块,那 就更不要想了,够你买2套J2S-B的驱动器,而且等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技术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按理说,这个说法,
1,三菱是A是脉冲形式的,M4是SSCNET通讯的!不行
2.J3-J4的B是光纤通讯,跟J2S的金属材料的通讯完全两回事,
至于J4-B-RJ的特殊驱动器加T20的模块,那 就更不要想了,够你买2套J2S-B的驱动器,而且等半年

谢谢你的回贴,不过J2S-B的好像早就停产了,买不到了。那MR-J4-A只能靠脉冲控制,不需要跟QD75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