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凹糟做原点的机器

楼主(2014-12-11):
凹糟做原点,上面装个机械的像行程开关的那种,当碰到凹糟的高处时,开关就闭合,给个信号给PLC,然后机器就停在凹糟的正中间,那个开关也就回位。本来我想用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做原点一个做限位,可客户要求用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它来实现原点和限位功能?求大师指点。

网友A:
讲明白一点,具体一点,详细一点,我一点都没有看明白

网友B:
应该是凸轮,可以带几组开关的。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啊,限位用软限位就可以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用类似于7135的行程开关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行程开关大都有常开、常闭触点,所以一个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