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三菱PLC 可以通过一个驱动器的A+ A- B+ B-接线端子接两个步进电机来实现同步动作吗 电流分配是否一样?谢谢各位
电气法师

网友A:
你这个描述有问题啊,首先是三菱哪个系列的PLC,再者就是否由AB相的步进电机提供信号还是由外部提供信号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有问题啊,首先是三菱哪个系列的PLC,再者就是否由AB相的步进电机提供信号还是由外部提供信号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不好意思 描述的不太明确  三菱FX1N 通过PLC的脉冲输出口 Y0输出脉冲给驱动器 然后将驱动器的四个输出口A+ A- B+ B-接两个步进电机 不知您可否告诉我这样接可行吗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机性能的一致性了

网友C:
这样好像不行吧。如果硬是要这么做首先确保驱动器驱动能力足够,再者两个电机参数一致

网友D:
不少人想这样做,不知道是为什么?
本人认为还是用两个驱动器带电机同步运动最合理.
成本不比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多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少人想这样做,不知道是为什么?
本人认为还是用两个驱动器带电机同步运动最合理.
成本不比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多多少的.

还行啊 我试了 用PLC和控制卡都是没问题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