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这是我把修改的程序部分如图所示:原程序中d14和d16是 分开的,分别控制两段行程。后来我把d14和d16做了一个加法运算放d58.出现了一个问题。运行一一天 就会偶而出现那么一两次y0脉冲数据还没有 达到伺服就莫名停止了工作。y0前面的 点都是接通的。 想不 明白造成程序部 不 稳定的 因素在 哪里

网友A:
仔细看看是不是同时触发了两条脉冲指令
看你的程序完全有可能这样

网友B:
问题出现在M20与M21最前面的比较命令上了。在这里找一找原因。

网友C:
DMUL是双字节乘法通道互相干涉,程序会把D178,D179的值乘以K200放在D14,D15,D16,D17里面,所以D16,D17被双重占用,如果数值小没有发生溢出就没问题,数值一大通道就打架了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网友E:
这应该是犯了最低级的数据寄存器使用间隔错误!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恩,3楼讲的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DMUL是双字节乘法通道互相干涉,程序会把D178,D179的值乘以K200放在D14,D15,D16,D17里面,所以D16,D17被双重占用,如果数值小没有发生溢出就没问题,数值一大通道就打架了

那原来程序也是这样使用为什么不打架呢?只是在下面做了个加运算就打架有点说不过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UL是双字节乘法通道互相干涉,程序会把D178,D179的值乘以K200放在D14,D15,D16,D17里面,所以D16,D17被双重占用,如果数值小没有发生溢出就没问题,数值一大通道就打架了

果然是 一语惊醒梦中。  原来是 一直以为32位只带两个寄存器,没往这里 想没仔细看手册吃了 亏。     不过原作也是 这样程序用了好久都没 问题 ,因为用的32位 数值也排除溢出的 可能。我 只用dadd把d14和d16相加怎么就变得 不 稳定呢 ? 再次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原来程序也是这样使用为什么不打架呢?只是在下面做了个加运算就打架有点说不过去吧。

同问。我现在 考虑是是 不 是 因为使用重叠而使程序有 时候扫描出错 。   这次设备送的比较远 没 办法做实验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