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大侠们:MR-J2S-*B伺服控制器,内部电池电压过低,是否可给PLC发生个脉冲?缓冲地址是多少啊?能不能实现?请高手指教

故障码(92、9F)

网友A:
该换伺服控制器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伺服控制器的电池了,

我是想用电池电压过低的信号,发出信号后就更换电池啊
lishunlong86

网友B:
是可以做到的,你需要在驱动器控制线上自定义一个点,J4的是CN3-13针脚(此针脚用户可以自定义输出)接到PLC输入点上,然后将PD07参数改成09,即可。J2S的没有用过,应该是一样的吧,楼主可以试试! [attachment=129864]

qq: 423079203

网友C:
QD75M的可以读出驱动器错误的!干嘛还舍近求远
lishunlong86

网友B:
哦,受教了,是否在刷新处添加个变量即可? 谢谢![attachment=1298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QD75M的可以读出驱动器错误的!干嘛还舍近求远

我想在让电池电压过低的时候,响个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做到的,你需要在驱动器控制线上自定义一个点,J4的是CN3-13针脚(此针脚用户可以自定义输出)接到PLC输入点上,然后将PD07参数改成09,即可。J2S的没有用过,应该是一样的吧,楼主可以试试! [attachment=129864]

qq: 423079203

非常感谢
lishunlong86

网友B:
不客气,四楼说的方法可以的,我觉得!简易运控我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里面有数据刷新。我用Q173DS也是读取报警代码,没有的报警,就用自定义引脚,或变量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四楼说的方法可以的,我觉得!简易运控我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里面有数据刷新。我用Q173DS也是读取报警代码,没有的报警,就用自定义引脚,或变量来判断!

CPU Q6H IO起始地址为80,轴1 ;该是用什么指令读取啊,查不到资料
lishunlong86

网友B:
抱歉,我没有过哦,不晓得,我用的都是motionCPU.不过手册我在找到了。发给你吧,我没有中文的资料,希望可以帮到你 。有兴趣的话加我创的群:423079203,论坛我都不知道怎么上传东西! 见谅
lishunlong86

网友B:
不行,上传不了资料,留个邮箱吧! [attachment=12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