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经常会和朋友在一起聊,气爪上到底装几个位置传感器。有的是一个,有的是两个,各有各的道理,想问问大家,你们装几个,装哪种位置。

1、安装一个位置开关,默认是打开的状态,所以装在气爪打开状态的位置,只要气爪打开的状态没有信号,并且控制气爪动的电磁阀动作了,就默认他夹了东西。
      个人认为:如果夹的东西中途掉了,程序理论上也会判断为有料的。因为闭合状态没有位置传感器。

2、安装两个位置开关,默认装在打开和关闭,夹住工件的状态是没有的。那么只要打开和关闭的位置传感器没有信号,默认是夹住工件的。
3、安装两个位置开关,默认装在打开和夹住,关闭状态是没有的,只有打开和夹住位置,那么,夹住的位置有信号,说明有工件,打开和关闭都没有信号,说明在夹紧位置。

大家都怎么装?

[attachment=129858]

网友A:
在气缸手指上安装张开和夹紧各一个磁性开关。加紧的磁性开关,要适当的安装在加紧下限位置。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本人招聘电气工程师,要求会触摸屏,PLC,私服控制。联系电话:13823198267

网友B:
    看气缸行程,行程够装2个,行程短装1个,有一次行程就2个毫米,装1个都不好调,干脆靠延时,1个都没装.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C:
    也要看控制流程和工艺要求
    Lu

网友D:
    此类气缸在订货前就需要订购带磁性开关的那种,就是你做升级的气缸那种磁性开关。
    看到你加紧气缸没有磁性开关安装槽,这个只能通过外部加装了。用小的接近开关加支架可以检测。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类气缸在订货前就需要订购带磁性开关的那种,就是你做升级的气缸那种磁性开关。
    看到你加紧气缸没有磁性开关安装槽,这个只能通过外部加装了。用小的接近开关加支架可以检测。

    其实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要有磁环,我也知道有磁环可以加感应开关。我只是问问你们,你们装的时候,一般装几个,装在哪里。
    我在下面有列出几种安装控制方式,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怎么装,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气缸行程,行程够装2个,行程短装1个,有一次行程就2个毫米,装1个都不好调,干脆靠延时,1个都没装.

    如果行程够,你是装在打开和关闭的极限,还是会装在打开的极限和夹住工件的位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要有磁环,我也知道有磁环可以加感应开关。我只是问问你们,你们装的时候,一般装几个,装在哪里。
    我在下面有列出几种安装控制方式,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怎么装,是这个样子的。

    一般装3个,2个大家都知道的是极限(气缸紧、松行程),另一个是检测工件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感谢分享!

网友E:
    按照第2,3种方法,最好在你图片红框位置朝下装个小型的漫反射光电,让中间气缸上升时检测有无产品。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F:
    3个 上 中  下位置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个 上 中  下位置

    我也同意并觉得三个合适,不过紧接着问题又来了,三上位置开关,一个行程很小的气爪根本没有那个位置,现在在装的这台设备,连装两个都不行。
    只能装一个位置,我现在把他装在了最外面,默认检测打开,只要没打开,阀动了,我就默认他抓到东西 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同意并觉得三个合适,不过紧接着问题又来了,三上位置开关,一个行程很小的气爪根本没有那个位置,现在在装的这台设备,连装两个都不行。
    只能装一个位置,我现在把他装在了最外面,默认检测打开,只要没打开,阀动了,我就默认他抓到东西 了。

    所以,我在前面说过在订货时,就需要考虑到,一般类似的气缸侧部有2条安装槽,可以进行安装行程开关的。如你的升降气缸。

网友G:
跟二楼一样,按实际情况
常熟崴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行程够,你是装在打开和关闭的极限,还是会装在打开的极限和夹住工件的位置呢?

装2个就是打开极限和夹住工件位置,装1个一般是夹住工件位置,有些场合装打开极限.至于加光电检测物品,根据实际情况吧,不一定非加不可.

网友H:
我们是加两个,一个是气缸的原点,一个是气缸下到位的终点,这样好判断气缸现在的位,还比较好做报警!
你指的是气缸吧,气缸都是这样的,有些特殊的地方,我们还装三个。不过我说的是气爪,夹东西的,一般行程会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