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20GM PG0与安川SGDV CN1 19 20 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想仿一台木工机器,他是用FX20GM定位模块来控制两安川SGDV伺服,在模块的CON3和CON4 的PG0脚与伺服CN1的19、20脚之间加了一个PB板转换连接,不知这块板起何用,那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最好你能发一张图片看看,一般加的都是作为电压转换的,使他的电压特性改变

楼主(2015-08-24):
安川的伺服驱动器cn1的 19 pc0; 20 /pc0是编码器分频脉数输出c项,可以直接接入fx-20gm的con3 com4和pg0两脚位吗,做为定位模块的z相信号入口,不知哪位师傅用过请帮助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