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变频器F700 55KW FN 报警,换风扇还不行?

楼主(2014-12-12):
三菱变频器F700 55KW FN 报警,换风扇还不行?风扇型号 CA1530H013 MMF -08G24DS 24VDC RC4 这型号含义?三根线,另一根是测速,还是报警输出信号线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其他地方呢?风扇很好检查的,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B:
风扇可能是好的,是电路板上坏了

网友C:
另一根是检测线,这根线对0V的电平决定变频器是否报警风机是否损坏

网友D:
好象有个参数要设定,归零风扇运行时间

楼主:
看到网上说,把黑线与黄线短接就能消报警,试了不行,现在风扇能转,但FN报警还在闪烁,难道一定要用一样的风扇吗?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E:
风扇的三条线其中一条是信号反馈,电压有没有变化。

楼主:
没检测,打电话问三菱售后,他说要买原装风扇,难道风扇不能通用吗?

网友F:
恢复出厂参数,断电重启

网友G:
风扇可以通用的,我换过,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H:
换个好一点的风扇一样用 原厂的贵

网友I:
会不会时灰尘或杂物堵了,风扇的风无法流通?

网友J:
风扇有一根测速,把他跟0v对接就可以了,风扇是24v直流的。

网友K:
也有可能是温度过高的原因,检查发热元件的底部是否不干净,有很多灰尘,试着清灰试试看,,,

网友L(2022-03-08):
风扇的fn警告。很多人栽在这个不起眼的报警上面。按照三菱的参考手册的意思是,风扇有故障或者风扇没有转动告警。这时变频器同样可以启动。日本品牌(其实不管哪个品牌)都相当重视风路的散热问题,三菱专门设计了一个电路来进行取样监测。但亲们请注意了,三菱的这个检测电路是数字脉冲叠加检测电路,原装三菱的风扇反馈也是脉冲反馈,用示波器观察蓝、黄线可以清晰的检测到脉冲信号。脉冲经光耦耦合的,也就是说,很多维修人员所采用的高低电平屏蔽法,根本没用。三菱的电路是脉冲累加电路,必须达到一定的幅度和频率才可以积分成高电平或电平输出,经过比较器,最后合二为一得到一个数字电路。

        市场上也有很多同型号的风扇可以代换,但有的商家号称是脉冲反馈,其实是电阻反馈的,自然无脉冲输出了;有的是经过翻新的,反馈信号幅度明显不足,发生连滞,这样光耦耦合只能读出低电平,无高低脉冲幅度变化,积分电路同样认为风扇有问题。于是即使风扇转得呼啦啦,但是fn警告就是消除不了。
  • 下载积分:+1(aaa2073) 感谢分享!
  • 旭迈机电

网友M:
    一直小功率变频器使用,未发现风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