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 板3UPLC可以用吗

楼主(2014-12-12):
FX2N485BD 板3UPLC可以用吗 ,求帮助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不能的,形状也差很多。
FX3U的只能用FX3U-****-BD
FX3G,FX3GA,FX3S,FX3SA用FX3G-****-BD
FX2N的用FX2N-***-BD
FX1S,FX1N的用FX1N-***-BD

楼主:
谢谢版主,,,,,,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应该谢谢1楼吧

网友C:
应该谢谢,多看看资料!!

网友D:
当然不能

网友E:
不能用,只能用同一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