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记录每个产品的压力、扭矩等生产信息,以前是利用RFID+标签携带产品的生产信息,最后统一读出并写入数据库,做数据追踪。

现在工业上用的RFID,例如欧姆龙、巴鲁夫、SICK等品牌,一般价格比较高。

我想请教下坛子里面见多识广的大神们,有没有价格稍微低一些,功能上又可以替代它们的的产品呀?

网友A:
用条码扫描枪啊,然后用PLC跟扫描器做通讯,处理并保存数据。
矩形PLC可以跟条码扫描枪、跟投币机等等设备,方便的通讯连接。
国产矩形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条码扫描枪啊,然后用PLC跟扫描器做通讯,处理并保存数据。
矩形PLC可以跟条码扫描枪、跟投币机等等设备,方便的通讯连接。

是这样的,我可能没有写清楚吧。
我们是一条流水线,上面有50块工装板循环流动,然后工装板用来运载产品,
每块工装板上都装有一块RFID电子标签,用来存储数据,并且是循环重复使用的。

工装板会流入不同的设备,每台设备都会产生一些测试数据,例如电压、扭矩、压力等,
然后这些数据都要写入当前工装板的电子标签。

不知道条码可以重复读写么?真的不太了解,还望大神点拨!

楼主:
之前用过巴鲁夫的RFID,好像是4000左右一个吧!
感觉大材小用有点贵了,说白了就是觉得性价比不高哇~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了!

网友B:
条形码 与 RFID 控制原理是差不多,硬件成本估计 RFID 还要性价比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形码 与 RFID 控制原理是差不多,硬件成本估计 RFID 还要性价比高点

兄弟一般是如何做数据收集的?

网友C:
p+f读写码,可以做到。在工装板下安装一块读写码块,当工装板流向不同的设备工装位时,在对应的工装板码下流水线上安装一个写头。所有数据就会通过写头写入码块,在出口时,在通过读头读出码块里的数据。码块可重复读写更新数据。而且还可设计在物流集存库流水线生产线使用。很方便。

网友D:
使用过Omron V680的,价格是不便宜!

网友E:
做过最便宜的,真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读写码,可以做到。在工装板下安装一块读写码块,当工装板流向不同的设备工装位时,在对应的工装板码下流水线上安装一个写头。所有数据就会通过写头写入码块,在出口时,在通过读头读出码块里的数据。码块可重复读写更新数据。而且还可设计在物流集存库流水线生产线使用。很方便。

我以前用的巴鲁夫,P+F.sick这些品牌价格都差不多,国产的大家用过么?不知道质量方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过Omron V680的,价格是不便宜!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最便宜的,真的很便宜

网友F:
我做了一个条形码的系统,我想知道你那rfid系统成功了没?

网友G:
条码以二维码多,条码枪读取,缺点有几个,1是条码一般不能歪2是表面表面清晰不能有污损,RFID就是无线射频技术,避免了以上缺点,但是价格会高(其实就是标签贵),但是扫描设备不一定贵,工业用的扫描枪也是几千上万一把,想你说的这种只有50个工装重复利用的RFID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一个条形码的系统,我想知道你那rfid系统成功了没?

RFID没有问题,就是价格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