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如图,比如说10110001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strl 1L的低8位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详细说明下?能解释下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A:
    1、控制字:顾名思义,就是起到对变频器的工作运行进行控制的目的。控制字是由各个控制位组成,包含:启动/停机控制位、OFF2停车控制位、使能控制位、故障复位控制位,等等。通过控制这些控制位,就可以达到对变频器进行控制的目的。  通常我们说的端子控制变频器或者通讯控制变频器,其实就是指的通过端子控制的方式或是通讯控制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的控制字的各个控制位。  2、状态字:它表示的是变频器处于哪种状态,是运行还是停机,是报警还是故障,等等。状态字同样是由一些状态位组成,每个状态位是如何定义的,这在手册中有详细说明。通过读取状态字中的相应状态位信息,就可以了解到变频器是处于何种情况了。  同样可以通过硬线连接端子的方式或是通讯的方式来读取变频器的状态字。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