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现在有一台机器,用的变频器带的普通电机,要求电机正转反转的做往复运动,电机上面装了有编码器检测运转的位置,用的是欧姆龙的PLC控制运转位置的长短的,现在问题来了,在我设定好了行程以后,如果把变频器的速度调快或者调慢了,电机所走的往复行程变长了或者变短了,想在我设定一个行程以后,不管变频器调快或者调慢,行程都在我设定的位置里面做往复运动,这该怎么整??求方法!

网友A:
接近目标的时候减速,慢速到位置停止,

QQ:84818626

网友A:
还有你计算的数据有无问题,例如辊径,传动比这些

QQ:84818626

网友B:
看你要求精度,高的话,建议用伺服。
QQ106748835

网友C:
以前出差调试过这种类似的机器。好像叫银幕喷涂机。用的是台达变频器。要定位比较准,速度调快了,就会撞挡板。受其实位置,传动机构影响较大。用变频器来做。确实是勉为其难。

网友D:
可以啊我帮你做

网友E:
设备在接近目标前应提前减速只是减速的提前量要以设备的最大速度为基准,反复调整几次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出差调试过这种类似的机器。好像叫银幕喷涂机。用的是台达变频器。要定位比较准,速度调快了,就会撞挡板。受其实位置,传动机构影响较大。用变频器来做。确实是勉为其难。
我是见到别的厂家做的定位比较准确的!就是不知道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我帮你做

给我个方法或者指导就行了!无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