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总共可以接四路热电偶,但是我只要接一个热电偶,其他通道必须短接吗?有可以不短接的办法吗?如果我四个热电偶都接了 如果其中一个断线了会影响其他通道读数吗?

网友A:
引用楼主ghf09于2014-12-13 08:22发表的 热电偶模块疑惑ing :
总共可以接四路热电偶,但是我只要接一个热电偶,其他通道必须短接吗?有可以不短接的办法吗?如果我四个热电偶都接了 如果其中一个断线了会影响其他通道读数吗?

短接不使用的通道可以减少程序的扫描时间,这就是建议短接的意义,你可以不短接,只不过多花一点扫描时间而已。

其中1路断线不会影响其他通道。

Good Luck~

楼主:
拨码开关怎么设置?我把3打到了on其他都是off  因为我的热电偶是k型

楼主:
断线不影响其他热电偶数值的话拨码开关要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