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4-12-13):
大家好,我有一台CP1H-X40DT-D的USB端口,经常连上电脑后没反应,请问是不是PLC的USB口坏了?修一修多少钱?
也不是一直连不上,10次有1次才能连上;
但是我换一台PLC,无论用哪台电脑,都能连上;
(我说的连不上,是指设备管理器里面都不跳出那个USB驱动,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
另外假如真的是USB口坏了,是否可以用那个9针232扩展口通讯电脑?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用rs232接串口,可通讯亦可下载程序等,具体请看下图
正儿八经的~

楼主:
刚在某宝买了根XW2Z-200S,CP1W-CIF01现成的,明天收到试试,好用或者有问题再来答谢或者求助, 呵呵,谢谢!

网友B:
自己做个数据线就好了,我已通过机试过没有问题。这就看你有没有232口了

楼主:
成功,机型要选择下,SYSMAC WAY 里面驱动要设定下,就OK了,谢谢各位,总算不用花400大洋去修了!

网友C:
检查编程线有问题吗,换一根试试

网友D(2015-01-23):
也有可能是USB驱动不行,我以前也经常出现PLC连不上PC(64bit)的情况,弄了下USB驱动后连不上的情况再也没出现过。 [upload=1]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