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驱动器报警3E.1

楼主(2014-12-13):
三菱J4伺服驱动器报警3E.1,查资料是运行模式异常,请问怎么处理?
lishunlong86

网友A:
是B系列的驱动器吧?是否用motion或简易运控?有的话,是否所有驱动都是J4,如果有J3,需将J4驱动器改成J3模式!详细介绍请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