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松下伺服

楼主(2014-12-13):
松下A5,3KW伺服电机,在加减速过程会出现“登”的一响,没负载也是一样的响,加减速时间为0.3S,基底速度1000,最高速为100000,3333个脉冲转一圈,把加减速时间设为0.8S或刚性调非常低就没此声音,也调过增益没用,请问需要再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无语!!
“基底速度1000,最高速为100000”这个参数的指的是什么??频率还是转速??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低速和高速

网友B:
用松下官方的软件,连电脑,参数自动调整一遍就好了
通常是刚性设置问题,
刚性过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