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如何在自动模式中在往回走一小段距离

楼主(2014-12-13):
用PLC控制伺服位置控制,想让它在返回中触到原点后在往后走一段距离,而且要自动运行,一直这样反复动作。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你的功能无法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自动回零,如果这样的功能不是你需要的那么就只有自己写程序修改,伺服是不可能按照你的思路来走,只有按照你的程序来走!
二个就是不用回零,直接写程序到达目的地后再继续你想要的思路写程序!
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1(zz2679493)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对于PLC同一个脉冲输出口比如Y1,我可以同时用PLSY 和DRVA指令吗?我让前进时用PLSY指令,回零时用DRVI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PLC同一个脉冲输出口比如Y1,我可以同时用PLSY 和DRVA指令吗?我让前进时用PLSY指令,回零时用DRVI指令。
可以用二种指令,但不能同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