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脉冲输出口Y1可以分别用两个脉冲指令么

楼主(2014-12-13):
同一个脉冲输出口Y1分别用两个脉冲指令么,比如我前进时用PLSY,回零时用DRVI,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

网友B:
两者不要同时接同就行

网友C:
可以的 这样用过 注意2条指令不要同时运行

网友D:
可以,每次输出只能执行一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