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丰炜VB,VH类似的带数码管显示的PLC?

楼主(2014-12-13):
有没有类似丰炜VB,VH类似的带数码管显示的PLC?
我用过丰炜VB,VH系列的PLC,他上边有俩数码管,平时显示IO指示,也可以显示两位数字,或者错误码
感觉比较方便,价位嘛,也还可以,20MR一般五六百元,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PLC有类似的设计?
或有类似的功能
我指的不是那种屏幕和PLC一体的哪种,

网友A:
只在丰炜的PLC上见过,要么就是液晶的,是KEYENCE
QQ106748835

网友B:
楼主说得是不是这种?
国产矩形PLC!

网友B:
4路开关量输入,6路开关量输出,3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1路RS485,内置时钟,2排5位数码管。
[attachment=129929]
国产矩形PLC!

网友C:
见过新型欧姆龙带有功能不详
Lu

网友D:
基恩土就有,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E:
http://www.hiw-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