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各位大师们;你们好,在使用EPLAN时,要用到各个厂家的元件,在选型时数据库不全,请问能用EXCEL做成一个数据库,导入到EPLAN中,这个表格要怎样才能做出来有这方面的书吗?请大师们指导,你们是怎么搞定的呢?

网友A:
我知道如何做,先把你的数据库导出为了csv,然后再里面加你自己的数据,最后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家试试,

网友B:
不错,这个很有用
mythic

网友C:
如果直接这么做,恐怕很吃力,因为默认导出来的CSV包含该器件所有属性,你还得一个个帅选,看哪个才是你所需要的属性,当然,可能就会因此忽略触点类型和原件分组的代号了

所以,你需要一个合适该原件的导出配置文件

楼主: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怎么做呀,谢谢

网友D:
苦海无涯!!!

网友E:
我自已做的,  用excel快速部件库的,有些小错误在存为CSV的时候,自己看一下哪些内容需要改一下即可。导入的时候先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再选择生成的excel生成的文件,生成的文件保存在C盘temp文件里。

网友F(2015-08-19):
引用 网友E:
我自已做的,  用excel快速部件库的,有些小错误在存为CSV的时候,自己看一下哪些内容需要改一下即可。导入的时候先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再选择生成的excel生成的文件,生成的文件保存在C盘temp文件里。
[attachment=130152]

您好,请问如何把您的这个附件导入到EPLAN中,刚开始学习,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G(2015-10-07):
看了一下视频,这个部件库的批量生成,利用CVS文件导入,是挺难的,还要修改相应的配置文件,
我还是选择在eplan的部件库一个个的建吧,虽然办法比较笨,但是还可以完成,批量生成看样子我是学不会了,起点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