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数据存储 寻址 数据类型 啊啊啊啊求解答啊

楼主(2014-12-13):
1.plc里有一个存储区叫v区,里面到底是怎么存储数据的和那些数据类型到底是啥关系,写啥可以字节输入双字节读写,搞不懂?(v10.2 vw100是啥意思)
2.数据寻址又是啥意思的,是不是在梯形图里直接写上那个数据的地址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A:
V10.2表示V区第10字节第二位
VW100表示V区第100开始的一个字(100和101两个字节)

网友B:
还没用到过这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