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三菱触摸屏程序用那个版本打开

楼主(2014-12-14):
请问这个三菱触屏程序用那个版本打开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需要用旧版本的GOT900系列软件或者用GTD3打开,自动转换为新系列型号的屏。
[attachment=129964]

楼主:
谢谢,,,,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引用楼主liucheng123于2014-12-14 01:21发表的 请问这个三菱触摸屏程序用那个版本打开 :
请问这个三菱触屏程序用那个版本打开
你们的设备跟龙岗天马的一样的

楼主:
一个行业的,,都小日本过来的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C:
1楼正解,都是鬼子风格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