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内置时间怎么设定

楼主(2014-12-14):
请问各位大大,FX1S内置时间怎么设定

网友A:
在线时钟设置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用软件不连接不是可以读取电脑时间吗

网友C:
PLC软件连上后,在线--时钟设置

网友D:
在gx连上后在线设置

网友E:
FX1S 1N 内置时间断电保存的时间大约为一周,所以意义不大!

网友F:
好久不见了,忘记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