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 DST42EL61A步进电机转一周要多少脉冲

楼主(2014-12-14):
东元 DST42EL61A步进电机转一周要多少脉冲
zsfjn

网友A:
这个和驱动器设置有关

网友B:
这个你要看看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C:
看马达的步矩角是多少度360除以就是转一圈的脉冲,另外驱动器有细分可以调节的具体看驱动说明书了
寻师傅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