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显示1A

楼主(2014-12-14):
伺服器型号是MR-J2S-10B,伺服电机型号是HC--KFS13,原来的编码器坏了,编码器我换了另一个不是原装的就显示1A,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有办法调试解决的吗?

楼主:
听说要重新调零位
不知道如何操作,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连1A是什么报警都不知道,
你连怎么调零都不知道,
还是不要赚这个钱了!

楼主:
1A就是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编码器不匹配,想调零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1A就是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编码器不匹配,想调零解决。
1A是指电机跟驱动器不匹配,跟调零是2回事!

楼主:
只想研究研究,提高技术水平。
lishunlong86

网友B:
电机型号是什么,驱动器型号是什么?
lishunlong86

网友B:
以前有在别的论坛见过,不过说的方面没有试过!
http://bbs.e10000.cn/a/a.asp?B=306&ID=1015236

楼主:
服器型号是MR-J2S-10B,电机型号是HC--KFS13,在HC-KFS43的电机拆编码器装上HC-KFS13,显示IA。

网友C:
HC--KFS13和HC-KFS43的电机不一样.HC--KFS13配MR-J2S-10A,BHC-KFS43配MR-J2S-40A

楼主:
谢谢9楼的提示,我也查过资料了和你的说法一样。

网友D:
我遇到过和你同样的问题,报警代码都是一样的,电机尾部编码器电路板的问题,我那是安装不当那电路板撞坏的,最后发厂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