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伺服器以伺服电机重置零位

楼主(2014-12-14):
伺服器型号是MR-J2S-10B,伺服电机型号是HC--KFS13,原来的编码器坏了,编码器我换了另一个不是原装的就显示1A,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求高手指点如何重置零位

网友A:
这问题不是调零的问题。是不配套。
QQ106748835

网友B:
伺服编码器里面可不是单单是一个编码器,还有芯片储存硬件ID等信息的,换了当然连不上

楼主:
原伺服电机型号是HC--KFS13,现在换上HC-KFS43的编码器,上网查过要从新调零位。方法相当复杂。

网友C:
更改编码器的ID就行了 只要码盘没有拆过就行了

楼主:
码盘拆过碎了,所以整套换了,全部拆过了

楼主:
我把它报废了,再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