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被这个程序弄晕了

楼主(2014-12-15):
本人在写一个PLC程序,做的是伺服定位控制,有三段,要计算出走的距离。我在写程序时多用SET RST指令,自动循环时,老是出错,真是太郁闷了。看来PLC这程序不好写?搞不好头弄爆了,程序问题还没解决好,而且有时,越弄越糟糕。咱办了?、?、、

网友A:
不是不好写,是自己经验不足呀,网上有写程序的,买人家的程序,再自己学习。

网友B:
不要心急,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C:
加油哦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D:
为什么要用置位和复位指令呢,循环可以用步进指令啊。什么牌子的PLC。
相信自我!

网友E:
兄弟,您这是什么牌子的?控制伺服这个简单的,

网友F:
首先要理清思路,脑子保持清醒,这样写的程序就不容易出错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G:
多看多写就不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STL写,
用这指令写,看着更晕。还不如ST语言呢,如果PLC支持的话。

网友J:
不要急,程序做多了,经验足了就好,程序是改出来的,编程是细活,越急越不行,复杂的程序,我都是先写个架子,对着硬件在线运行修改,那样比较好搞

网友K:
我觉得,应该先列出一个大纲,io点数,用到的寄存器,大体流程,然后,慢慢加进去好一点!
下载积分:+2(tinima)
下载积分:+2(wuwm_1974)

网友L:
编程和建房子一样的,要先把构架设计好,在做细节部分!
如果是想到什么写什么那肯定会越写越乱!
  • 下载积分:+1(tinima)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M:
    程序主体是根据I/O来写的,逻辑清楚了,程序就顺了,建议休息好等思路清晰再看看

网友N:
    经验比较重要,不要急。

网友O:
    主要是对工艺流程要理顺,不然就会和楼主一样越来越乱

网友P:
    程序首先要解决主要的功能,然后在需要特别的功能,再添加。而不能一步就班,需要在线监控修改,只要达到设备工作要求,人员与设备安全不能忘。操作方便即可,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Q:
    慢慢来,多学学别人做的程序

网友R:
    说明程序还不成熟,经验不够哦

网友S:
    写程序说实话理清了思路不算困难,个人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一不留神写漏了一步或者搞错了一个指令,特别是一些几千步的程序,从头到尾查啊,一遍一遍,电脑屏幕就那么大。 曾经做了一个6轴程序,4800步,就因为在步进程序里漏了一行STL,用了两条SET S58,下面直接到60了,愣是查了大半天,搞的头晕眼花才搞定。

网友T:
    如三菱PLC做自动循环工作的话可以用步进指令比较好
    jianming

网友U:
    刚开始接触,写200步都困难重重;现在2K步都只是小菜。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