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变频器工频,变频转换怎么就一个接触器。

楼主(2014-12-15):
见图;不知道怎么做的,工频和变频直接接到风机上面。变频器和工频都不用接触器互锁。

楼主:
图片在这,原图片过大

网友A:
软启动是可以的,变频器不行吧。

网友B:
有一种叫二把刀

楼主:
昨刚看到,下一跳,拍了照片给各位大神研究研究。

网友C:
应该不说变频器

楼主:
楼上的,台湾三碁变频器

网友D:
就是变频器的二段频率来控制的。

网友E:
等待高手分析,从变频器原理来讲,是不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工频时确保断开变频器的起动端子就行......

网友G:
仔细看看线路,肯定有互锁的,一看这个电箱用的有段时间了,没互锁,变频早炸了!

楼主:
工频热继电器和变频器U,V,W都连一起接风机了。连锁没找到。控制端子互锁,输出联起来的怎么解释呢》请教9楼。
求助:变频器工频,变频转换怎么就一个接触器。
http://ymmfa.com

楼主:
主线就那几根线。主线不互锁肯定会炸鸡的!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端子接交流电,肯定会炸模块的,不知如何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