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SMART200控制JE伺服怎么接线?

楼主(2014-12-15):
西门子SMART200控制三菱JE伺服怎么接线,没有加定位模块人,直接用PLC脉冲控制三菱JE伺服,做定位控制,西门子SMART是PNP输出,可是三菱JE没有这方面的接线图,有人用过吗?求教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自己看吧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后面还有更详细说明,共阴,共阳,内外,外部电源接法,还有集电极开路接法,差动接法都 有的
顺便问下,hc-kfs73在电子比为1:1下转一圈要多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