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关于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4-12-15):
各位高手问题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PLC继电器输出的话,是不是COM点接+ 接- 都可以啊

网友A:
是的,接交流也可以,不过最好接一继电器再接负载,要不plc继电器容易坏,你就麻烦了。我平常直接买mt的,接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交直流都可用

楼主:
这回明白了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C:
是的,要注意的是:每组触点的电流值!

网友D:
问题虽普通,但容易被忽略,继电器输出型,COM不分正或负,晶体管和可控硅输出的,有正负之分(晶体管是分PNP和NPN)。同时,应考虑负载的电流,如果负载是交流电感(如交流接触器),应配RC浪涌吸收器,用于直流电感时,应配电阻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E:
楼上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