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驅動器MR-J2S-20B的電池作用

楼主(2014-12-15):
請教各位高手,有關三菱驅動器MR-J2S-20B的電池,除了停電保持特殊暫存器及特殊繼電器外,還有其它功能嗎

网友A:
绝对值定位,电池保持编码器位置。

楼主:
謝謝版主的請教,另外在請教我的驅動器有顯示"92"ERROR CODE,是直接把電池換掉就可以了嗎?還是需要在作其它的動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的請教,另外在請教我的驅動器有顯示"92"ERROR CODE,是直接把電池換掉就可以了嗎?還是需要在作其它的動作呢
直接换个新电池就不报警了,不需要做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