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SMART200控制三菱JE伺服的问题!请杨站长来解答!

楼主(2014-12-15):
西门子SMART200控制三菱JE伺服的问题!请杨站长来解答!
我现在是按照这个三菱JE说明书里面的FX3U源型输出的接法来接的。。。
[attachment=130045]
现在已经试了好几种方法。。。西门子SMART200的PLC脉冲口Q0.0端有脉冲输出。。。但是伺服电机就是不会转。。。SON使能是有接通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attachment=130046]
这个是三菱JE伺服说明书里面的源型输入接法!!!

楼主:
现在的接法是:
针脚20:DICOM——0V
针脚46:DOCOM——24V
针脚12:OPC——24V
针脚3:LG——0V
针脚10:PP——10——接脉冲口Q0.0
针脚35:NP——35——接方向Q0.2
位置模式:脉冲+方向的型式!!!

楼主:
手册是明明有JE的源型输入接法,三菱的技术支持跟我说没有。。。那个叫汗颜

网友A:
伺服运行条件:
1,伺服开启
2,急停信号
3,极限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是明明有JE的源型输入接法,三菱的技术支持跟我说没有。。。那个叫汗颜
源型接法是指输入信号,三菱只会跟你说书上有的!JE伺服,只要接线正确,不要设参数,一定会转的,说你不会接线,还嘴硬,不服来辩

网友C:
你不会强制停止和正反转行程限位 哪个没短接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漏型源型我记得是可以切换的,要不要改参数没注意
42号EMG要短接公共端。否则会报ALE6
然后你的参数检查一下
比如PD01可以设置成0C04试一下,就是上下限位和使能自动ON
还有PA13,脉冲加方向的时候要设置成0001或0011
和电子齿轮有关的参数也改一下。有的时候其实是转的,只是转的极慢看不出来。那就是电子齿轮没设置好

网友E:
你再仔细看看JE伺服的内部电路,我记得只能接NPN类型的,

网友F:
改改接线就可啦

楼主:
你再仔细看看JE伺服的内部电路??????????????

网友A:
集电极开路接法

网友A:
不知道了,mr-j2s是有两种接法的,这个暂时找不到

网友G:
西门子 的输出点全部是24V的 反过来接的吧

网友A:
按给出的图,集电极开路好像只有上面那种接法

网友A:
这是我以前在200里的接法,必需接1.2k左右的电阻

网友H:
方向,速度都设置了吗

网友I:
这个我有成熟经验,可以询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