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二极管能否串联在两相380V回路中来起到降压作用

楼主(2014-12-15):
我这有一个干燥机,加热管是两相380V供电,额定电流为40A,加热温度为350度,大约1个小时,现在根据产品需求,想降低功率,延长升温时间到2小时以内,请教大侠,我在回路中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是否可以?

楼主:
二极管种类很多,应该选择那一类的呢?

网友A:
换个温控表,用可控硅控制加热就行了,用二极管可能效率低了吧!

网友B:
改用单相220v供电,功率约为原来的1/3。

网友C:
二极管半波整流电压为0.707倍电源电压。

网友D:
用二极管降压温度不好控制,你可以用固态调压器,电压调节很方便。

网友E:
还可以试试改变加热器的接法(两个串联接380伏每个分压在一半)用万能开关改接可随时改变接法,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功率大了处理不好对电源污染太严重,在同相做正反向双半波整流接法处理起来也不太容易·,加热器接法不好改变,建议加调压装置。仅是个人的建议

楼主:
固态调压器就是ssr吗?他咱们能调压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F:
不怕被反向击穿吗?

网友G:
还是用调功器吧,我们热处理炉上都用这个,调温度很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半波整流电压为0.707倍电源电压。

大师级别的呀,顶

网友I:
用调功的比调相的好!

网友J:
不可以的

网友J:
百分之一万不可以

网友K:
加一个二极管能降掉多少电压?用专用的温控器吧,里面可设置升温速率的

网友L:
温控表PWM输出,加固态继电器SSR控制加热器,加热通用做法

网友M:
将加热管该为串联

网友N:
不如更换加热管功率

网友O:
一个温控仪加一个 继电器 或者固态继电器完事 何必这样麻烦
永远年轻

网友P(2015-03-02):
不了解这个;但从回复看起来,用温控仪和固态继电器的方案较好。

网友Q:
干燥箱原来有温控吧,改变炉丝两端的电压最好,即有380V供电改为220V供电,功率为原来的1/3,加热时间延长,应为原来的3倍

网友R:
峰值电压不会变,有效电压变小了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换个温控表,用可控硅控制加热就行了,用二极管可能效率低了吧!

自己家电褥子不都是这个原理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半波整流电压为0.707倍电源电压。

0.45倍的是全波还是半波啊,又或者是倍压啊?

网友T:
1、首先你得想法就错误了 没有哪个人愿意用二极管去降压的,这我是第一次才听说;
2、建议用可控硅来实现

网友U:
当然是用固态继电器最好了,用二极管没有用的。
学者

网友V:
二极管不太靠谱,那么大的电流,需要很大功率的二极管,成本很高哦...

网友W:
理论上可以的,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去那样做

网友X:
这样类似的二极管串联在回路中,不是起降压的作用,而是把交流电的有效值滤去一半,即单相半波整流后的电压为原边的0.45,这个数据是考虑到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Y:
不止能降压,还能整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