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

楼主(2014-12-15):
三菱CC LINK 模块QJ61BT11 下连I/O 远程智能站 远程设备站 55个 站
28站 跟33站这间用10米的 CCLINK 线可以 用30米的连 QJ61BT11
故障灯闪烁 检测用10米的线电阻115.1 用30米的线 电阻116.1
两端终端电阻是108 求教 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线是同一卷上的

网友A:
你用的多少波特率 总长太长了不行 CC-link有规定

网友B:
可能线不行,换好一点的通讯线试试!

楼主:
回 1楼 总长200米不到

楼主:
传速率设为2

楼主:
回3楼 其他机器也 在用同一种线 然后换线的话需要 一段时间

网友A:
把波特率降到最低试一下

网友B:
类似情况我也碰到过,换线就好了,所以怀疑线不行。

网友A:
你看下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问题解决了 是 因为其中的一 各 输入16D模块的站设置开关 从表面上看好像到位了 实际上没有 到位

网友A:
这种低级错误 以后就不要再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