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各位,有没有玩过 MTD2 编程?运动控制器的SFC编程,我看了好多次,发现里面的SFC程序和PLC的差不多,只不过是以 指令的方式,但是我没找到 马达 的脉冲数。谁能指点指点?

网友A:
走通讯的 你去哪里找脉冲
lishunlong86

网友B:
1,首先你要找到点击控制指令,比如绝对位置指令如图: [attachment=130078]  [attachment=130079]
2,图上5,为位置,6为速度;
去看看motion手册吧,motion SFC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要找到点击控制指令,比如绝对位置指令如图: [attachment=130078]  [attachment=130079]
2,图上5,为位置,6为速度;
去看看motion手册吧,motion SFC手册

谢谢二楼,啥时候有空指点一下!!

再次研究了几次,貌似没什么进展!

网友C:
在侧边栏参数选项中设置脉冲关系

网友D:
这个只需要设置好相应的参数,在QCPU中调用K步就可以了
lishunlong8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啥时候有空指点一下!!

嗯,我不是经常上此网站,若有问题请留言!

网友E:
去看看Q172 Q173 CPU的实模式虚模式的说明书吧 参数要设的还蛮多的,还要装OS,设置轴号,然后各轴有对应的地奇存器地址,状态地址,然后再写程序 F 》》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