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 只有一个通信口 怎么又接触摸屏又可以电脑监视

楼主(2014-12-16):
西门子224 只有一个通信口 怎么又接触摸屏又可以电脑监视

网友A:
加通讯模块

网友B:
买个网络适配器6ES7 972-0BB41-0XA0就可以了

网友C:
加通讯模块,可以和上位机以太网通讯

网友D:
网络适配器6ES7 972-0BB41-0XA0是最简单的,用过,很不错

网友E:
224 xp就是两个端口的
西门子224 只有一个通信口 怎么又接触摸屏又可以电脑监视
http://ymmfa.com